[讨论] 关于ESD的opening

楼主(2019-03-22):
小白求助,大家知道为什么ESD 的opening 下面不能打孔吗?我看了大多数ESD opening 的下面的金属都没有打孔,都是打在opening 的外面,表示不太懂啊

网友A:
您好,
您说的“opening”指的是芯片保护层(钝化层)的开口吗?
您的设计是将Bonding PAD放在ESD上面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为了节省面积,将打线的PAD放在了有源电路上方了;有的称为BOAC(Bond on active circuit),有的称为CUP(circuit under PAD)……
打线的PAD(Bonding-PAD)有一个特点,打线是依靠机械压力将金线或者铜线压到PAD金属上的,对PAD下方会产生非常大的机械应力,产生可靠性问题,所以在PAD下方放置器件时,需要衡量打线压力对器件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些规则。
其中一条就是如您提到的,打线中心不要有通孔,原因塞状通孔会像钉子一样,在打线应力来临时,将应力集中传导至下方器件;如果没有通孔,则大块金属会分散应力,减小对下方器件的冲击。
补充提一点,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金属厚度、金属层数、打线线材、PAD下金属间距……

楼主:
原来是这个原因,哈哈!谢谢您!

网友B(2022-05-22):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说的“opening”指的是芯片保护层(钝化层)的开口吗?
您的设计是将Bonding PAD放在ESD上面的吗 ...

你好,想问一下,芯片PAD的大小如何计算可以在封装时候可以打几条金属CU线呢?通常情况下,这个打线压焊点的面积是多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芯片PAD的大小如何计算可以在封装时候可以打几条金属CU线呢?通常情况下,这个打线压焊 ...

你好,这种问题请咨询与贵司合作的封装厂哦

网友(2025-06-19):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说的“opening”指的是芯片保护层(钝化层)的开口吗?
您的设计是将Bonding PAD放在ESD上面的吗 ...

请问下esd管ring的四角的cont孔都会挖掉,原因除了容易集中电荷还有别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