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NMOS的gate和source同时接到高电位用来做pn结是否可行?

楼主(2019-03-22):
如图所示,我想把ldnmos的source和gate都接到VCC,drain端接一个会低于VCC的电位,用它来做pn结来阻断反向电流。请问这样用会不会有像我在图中表示的一样存在一个寄生的pnp三极管,而且这个三极管会不会导通。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哦,你D/S标的是对的 P接0,相当于短路,嘿嘿。采用以下方案可以。比如将P+接高点位1.8,相邻的S的N+接1.5V,NMOS的gate接0给关断,Nmos的D的N+接1.8.还不如直接用个二极管。话说,看你描述似乎想用一个反偏的二极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D/S标的是对的 P接0,相当于短路,嘿嘿。采用以下方案可以。比如将P+接高点位1.8,相邻的S的N+接 ...

不太理解你的想法。我是想做一个正向导通的pn结(从VCC到mos的drain端),这样当drain端出现一个高于VCC的电位时,pn结是反向截止的(所谓的阻断反向电流)。
你的回复中提到的“将P+接高点位1.8,相邻的S的N+接1.5V”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LDNMOS的source和衬底是绑在一起的,如何让他们接不同的电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你的想法。我是想做一个正向导通的pn结(从VCC到mos的drain端),这样当drain端出现一个高于VCC ...

一般升压  boost..有些用高压Schottkydiode . 或高压Pmos .    Ldmos P管不能用吗?   LDNMOS source端一般不耐高压 .  很多高压组件mos是 “drain” . Source-bulk 很多不耐 . 要耐高压需 hi-side  LDNMOS, 或是 sym 对称类 mos.  其实如没现成高压 diode, 可自己找 hvpw– hvnw  , 另用高压 well-junction 耐压, 但 , 要自己layout many  testkey , try  分隔多开能耐压多高 .

还有要自己跨 (Qualify) . 一般 OLT  168 hr ->500 hr -> 1000hr .  很多任务艺 5V device mos  => 7v 可, 但 , 可靠度过不了, 所以很多才说 5*1.1 最大耐压 . 至于要不要偷用看你自己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升压  boost..有些用高压Schottkydiode . 或高压Pmos .    Ldmos P管不能用吗?   LDNMOS source端一般 ...

谢谢!
用PMOS确实实现不了我想要的功能,另外我们用的工艺里也没有hi side的器件,看来要考虑一下sym的器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用PMOS确实实现不了我想要的功能,另外我们用的工艺里也没有hi side的器件,看来要考虑一下sym的 ...

用PMOS确实实现不了我想要的功能

WHY ??
pmos  Hi-V diode    body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MOS确实实现不了我想要的功能

WHY ??

我们所用的工艺下的HV PMOS有一个类似图中从PSUB到D端的pn结,当D端电位低于sub时,pn结直接导通(由于是用在端口电路,该端口电位可能低于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MOS确实实现不了我想要的功能

WHY ??

之前的回复不知为何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用到的工艺下的HVPMOS的SUB和source之前有一个正向的PN结,此时如果SUB的电位高于source的话,就会有电流了。(由于是要用在端口上,外部端口的电压可能会低于SUB/GND),不知表述的是否清楚。
另外你提到的这些器件,我看了一下,好像一个都没有

网友:
1. pnp会导通,电流从S/body到sub,而不会到Drain
2. 检查下DNW的耐压,决定了VCC的最高电压

网友C:
Your VCC connects to P-Body, and Drain connect to a voltage which lower than VCC,
This P/N diode is forward biased if the voltage difference is higher than 0.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r VCC connects to P-Body, and Drain connect to a voltage which lower than VCC,
This P/N diode is  ...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