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rules这个文件有什么用

楼主(2019-03-22):
一个layout的开始,除了需要.tf文件,map文件,cds.lib,display文件,还需要什么,icc.rules这个文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
如果是calibre的rule还有用,如果是icc.rule就暂时无用

网友A(2020-07-02):
在Apr的tf文件中的最小规则间距写的不正确,而这个icc.Rules里面写的是正确的,正在查找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Apr的tf文件中的最小规则间距写的不正确,而这个icc.Rules里面写的是正确的,正在查找解决办法 ...

反馈给foundry让他们给个新版就行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给foundry让他们给个新版就行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嗯,谢谢,已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