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已经画好的电路图添加到ic6中

楼主(2019-03-22):
求教,如何将已经画好的电路图添加到ic6中?文件如下,请问如何将这个电路文件添加到IC6中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把BCD库中的CDS.lib文件用IC的BCD转OA的工具转的,正确的步骤应该是怎样的? ...

需要新建一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不应该在工艺库文件夹内,也不应该包括工艺库;然后新建cds.lib,文件中定义工艺库和工艺库的绝对路径然后再创建一个存放转换好工艺库的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中启动virtuoso;
打开cdb2oa,找到新建的cds.lib(不是工艺里的cds.lib);
最后将转换好的工艺文件拷贝回源文件夹覆盖即可

这是官方的帮助文件

楼主:
我将电路导入后无法打开,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IC51的图不能在61中打开。注意格式不同,一个是OA一个是CDB。格式可以用工具转但可能会出错。

网友:
版本不对吧

网友A:
cdb2oa
原理图一般不会出错,版图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b2oa
原理图一般不会出错,版图不行

我把CBD转成OA库了,但是元件库好像没有转过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CBD转成OA库了,但是元件库好像没有转过去

转的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的方法不对

我是把BCD库中的CDS.lib文件用IC的BCD转OA的工具转的,正确的步骤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新建一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不应该在工艺库文件夹内,也不应该包括工艺库;然后新建cds.lib,文件中定 ...

谢谢大佬

网友A:
这种转换有可能会有问题,尤其版图不能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转换有可能会有问题,尤其版图不能转换

嗯,我主要做电路这一块,版图不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