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lobalNetConnect的用法

楼主(2019-03-22):
求助各位大神关于globalNetConnect的用法。

手头上的项目要用到EEPROM,SRAM,ROM,其中标准单元的电源地pin是VCCK,GNDK,SRAM和ROM的电源地是VCC,GND,EEPROM的电源地是vdd,gnd,设计中是想把所有的电源地统一连到一个全局电源地上去,姑且定为VDD,VSS。

我在init_design之前,先set ini_pwr_net{VDD},set ini_gnd_net{VSS},然后在floorplan后,想连globalnet,脚本是这么写的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net -net {VCC VCCK vdd} -module{}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net -net {GND GNDK gnd} -module{}

但出ERROR(ENCDB-1221),提示说no such pin in any cell

我的理解是init_design前的操作是定义个全局电源网络名字,globalNetConnect就是把实际的电源网络接到我定义的全局电源上,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错了?该怎么改才对呢?

感谢来回答的大神!

网友A:
set ini_pwr_net{VSS}?
set init_gnd_net {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ini_pwr_net{VSS}?
set init_gnd_net {VSS}

不好意思,那只是发帖时的笔误,脚本里没写错的。

网友B: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CC -type pgpin -all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CCK -type pgpin -all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dd -type pgpin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CC -type pgpin -all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CCK -type pgpin -all
globa ...

试过果然是这样可行,原来不能把所有的power net放一起写,只能分开写。

网友C(2023-03-29):
引用 网友B: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CC -type pgpin -all
globalNetConnect VDD -pin VCCK -type pgpin -all
globa ...

jake哥,一般我们都要加-all吗?

我man了一下哦,解释是:-all   Applies the global net connection to all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加不加这个好像看不出什么区别,一般都要加上-all?不加可能有些Inst会没有被定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jake哥,一般我们都要加-all吗?

我man了一下哦,解释是:-all   Applies the global net connection to ...

还是加上-all吧,保险一些。

我自己一直都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