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能过PEX有error

楼主(2019-03-22):
LVS能过PEX有error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艺,我们也遇到过,原因是用了pdk中的dnw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艺,我们也遇到过,原因是用了pdk中的dnw管子

那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虽然我没用DNW管子,但是添加了DNW层

网友:
PEX的command file也是直接用跑LVS的command file改过来的,只是改了打开抽RC的开关和把抽RC的rules添加进来而已。如果PEX过不了lvs,有可能是PEX的command file跟LVS的command file不一致

网友B(2019-06-12):
请问楼主解决了,smic.13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新唐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是我这边好多电容的property出了问题,lvs是过的

网友:
本质上PEX前自动会checkLVS, 用的deck是一样的,但是更严格因为要确保后面抽取的正确性,但是我不知道楼主说的具体是什么错?
更严格的意思是,会识别gate,对电容检查不仅是面积也包括长宽等。

网友:
我也遇到了通用的问题,我看了下header文件,我怀疑时PEX时时BLOCK等级,lvs是CHIP等级导致不过,求解决

楼主(2019-07-25):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smic.13遇到同样问题

解决了,打开pex仿真里面的LVS出错文件,根据里面提示的错误一个个改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新唐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是我这边好多电容的property出了问题,lvs是过的 ...

解决了,打开pex仿真里面的LVS出错文件,根据里面提示的错误一个个改正就好了。我报错的位置反而不是电容,MOM电容部分我是直接打PIN提寄生的,原理图中没有对应原件,我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网友D(2021-09-2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您也是管子和线miss吗

网友(2022-10-29):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您也是管子和线miss吗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E(2024-04-17):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您也是管子和线miss吗

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艺,我们也遇到过,原因是用了pdk中的dnw管子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2025-09-05):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您也是管子和线miss吗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我是pex net有些没提出来,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pex net有些没提出来,请问解决了吗

我是过滤器选项设置不太一样,其实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过滤器选项设置不太一样,其实没问题

请问怎么设置呢,我今天又发现某些管子后仿网表中丢失,并且后仿跑dc,有些节点不符合kc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设置呢,我今天又发现某些管子后仿网表中丢失,并且后仿跑dc,有些节点不符合kcl
...

你的管子网表丢失说明你的lvs error没有清干净,或者说版图和原理图没有完全一样。这和我的情况不同,我只是需要过滤掉一些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