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如何测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

楼主(2019-03-23):
刚入门的小白一个,请问一下大佬们怎么用hspice测静态和动态功耗。另外泄露电流可以测出来吗?

网友A:
我也是小白,我所知道的静态仿真就是ade里的选择DC,选择save DC Operating 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我所知道的静态仿真就是ade里的选择DC,选择save DC Operating Point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感谢啊!

网友B:
.dc跟.tran都可以唷

若你的power是VDD

.probe i(vdd) p(vdd)

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跟.tran都可以唷

若你的power是VDD

老哥。有个问题我不是很懂。
我给反相器加直流电源:vin in 0 dc 0.5,然后测 i(vdd),测出来的是10pa。
但是如果给输入加入方波:vin in 0 pulse(0 0.5 1n 1p 1p 5n 10n),然后测电压稳定以后的 i(vdd),测出来的是2na。
这个是为什么啊?
两个都是电压稳定的时候测,为什么两次的 i(vdd) 不一样?
是因为电压源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有个问题我不是很懂。
我给反相器加直流电源:vin in 0 dc 0.5,然后测 i(vdd),测出来的是10pa ...

加入方波 => invert   switch 会秏电  ,switch 越快越耗电 .. Cmos logic gate 如不 switch 不太耗电 最多 leakage current , switch 越快越耗电 ..  你可用 .measure      average , max , rms current 都不一样, 一般看 rms 多少时间内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入方波 => invert 会  switch 会秏电  ,switch 越快越耗电 欧.. Cmos logic gate 如不 switch 不太耗 ...

太感谢了!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入方波 => invert 会  switch 会秏电  ,switch 越快越耗电 欧.. Cmos logic gate 如不 switch 不太耗 ...

大佬,我想测漏电流的话,用hpsice应该怎么测量啊?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C:
加入方波 => invert 会  switch 会秏电  ,switch 越快越耗电 欧.. Cmos logic gate 如不 switch 不太耗 ...

前辈,为什么用rms不用av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测漏电流的话,用hpsice应该怎么测量啊?

customewave

-> select  waveform name ,  select rms  or  average  by cursur zoom

for meas

use
.meas  tran iavg avg i(xx) from=time1 to=time2

.meas tran irms rms i(xx)  from=time1 to=time2

leakage current ??   gate leakage ??
spice model no 'gate leakage'

maybe you can use biascheck function monitor current .

hspice .BIASCHK 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