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电源电压怎么确定

楼主(2019-03-23):
在PDK中一般会有高压和低压器件,比如3.3V和1.2V会区别开。但是这个3.3V和1.2V是指器件的耐压值还是说电源电压是这个值呢?参考书上的说法是:0.5um的VDD可以设3.3V;0.18um的VDD可以设为1.8V;65nm低压的VDD为1.2V。但是根据PDK中的器件怎么定电源电压呢?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不是根据器件选电压,而是根据电压要求选器件

网友B:
PDK中会提供详细的器件电参数的,不同的器件耐压,适用电压源范围等参数都有的。
然后根据你的设计需求选择不同的器件和设置电路的电源。

网友C:
向PDK的提供方要SPICE文档,里面一般都会有讲;
从健壮性角度考虑,一般电路设计不要超过标称值即可。
如果有交流瞬态高于标称值,一般稍微高一点是没事的。

网友D:
比如1.2V的device的vds, vgs, vgd等允许的最大电压为1.2V,超过10%之内一般还是OK的,再多会有可靠性问题。
但1.2V器件同样可以在更高的电源下使用,只要保证每个器件没有过压问题。

网友E:
逻辑关系有点问题。电源电压是和你芯片的需求相关,应用场合/条件等,决定了电源电压。
再根据电源电压确定工艺、在从工艺里确定器件。
而不是由器件确定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根据器件选电压,而是根据电压要求选器件

现在在做一个buck DC-DC转换电路,然后给定了工艺、一些基本指标要求和输入电压范围,没有给定电源电压的值呀......难不成那个输入电压范围就是电源电压范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中会提供详细的器件电参数的,不同的器件耐压,适用电压源范围等参数都有的。
然后根据你的设计需求选择 ...

拿到PDK的时候也看了器件的文档,可能有漏了,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PDK的提供方要SPICE文档,里面一般都会有讲;
从健壮性角度考虑,一般电路设计不要超过标称值即可。
如果 ...

嗯嗯,多谢指点,我再去看看PDK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1.2V的device的vds, vgs, vgd等允许的最大电压为1.2V,超过10%之内一般还是OK的,再多会有可靠性问题。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逻辑关系有点问题。电源电压是和你芯片的需求相关,应用场合/条件等,决定了电源电压。
再根据电源电压确定 ...

应该是这么个设计思路,但是我现在在做一个DC-DC转换电路,只给了工艺库、一些基本的指标和输入电压范围,没有说明电源电压使得多少,难道是说电源电压就是这个变化的输入范围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buck DC-DC转换电路,然后给定了工艺、一些基本指标要求和输入电压范围,没有给定电源电压的 ...

输入电压范围就可以认为是你的最大电压。比如输入电压5V,你用1.5V的器件,一上电就挂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就可以认为是你的最大电压。比如输入电压5V,你用1.5V的器件,一上电就挂了啊
...

有骚操作阔以在标准CMOS工艺上面抗住高压哦
不是LDM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骚操作阔以在标准CMOS工艺上面抗住高压哦
不是LDMOS

一层层往上叠么? 有些是直接对sub的,抗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