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power rail与power ring连接问题

楼主(2019-03-23):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icc,我在route完一个电路之后检查LVS,发现有很多断路。放大看,发现是我的standard cells 的power rail没有和四周的power ring连接上。有一部分rails和ring之间有via,有一部分没有via,没有via的部分对应的rail就悬空了,导致了断路。

因为我对这个设置比较陌生,想问问大家怎么将这个via加上去?我只加了power ring,power straps, 和preroute standard cells.

<div>create_rectilinear_rings  -nets  {VDD VSS}  -width {4 4} -space {1 1} -layers {M9 M8} -max_deviation 1</div><div>
</div><div>create_power_straps  -direction vertical  -num_placement_strap 8 -nets  {VDD}  -layer M8 -width 1 -configure step_and_stop  -step 100.0 -stop 1000.0</div><div>
</div><div>create_power_straps  -direction vertical  -start_at 50 -num_placement_strap 8 -nets  {VSS}  -layer M8 -width 1 -configure step_and_stop  -step 100.0 -stop 1000.0</div><div>
</div><div>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 -min_layer M1 -max_layer MRDL</div><div>
</div><div>preroute_standard_cells -connect horizontal -nets {VDD VSS} -route_pins_on_layer M1 -do_not_route_over_macros</div>

网友(2024-04-28):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2024-06-13):
请问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有再在preroute_standard_cells前用derive_pg_connection吗?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