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疑问一个基础计数器的时序仿真

楼主(2019-03-23):
我仿真了一个基础的计数器,程序如下,

逻辑仿真是正常的

但是时序仿真却出现counter总是0或者1(counter计数器==3的时候清零)
是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请教各位大佬,万分感谢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A:
在仿真中看语句到哪一句了,就找到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把波形的信号名截图完整点。另外综合的时候有什么告警也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仿真中看语句到哪一句了,就找到问题在哪里了

请问下这个是怎么查看的,只有我写$stop的时候才会有自动弹出,但是一旦仿真运行不到$stop就没有自动弹出,我不知道去哪里查看仿真到哪一步,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把波形截得完整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个是怎么查看的,只有我写$stop的时候才会有自动弹出,但是一旦仿真运行不到$stop就没有自动弹出 ...

modelsim里面有,点一下执行一次或者跳出当前块执行下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sim里面有,点一下执行一次或者跳出当前块执行下一段

oo找到了,谢谢

楼主:
这个帖子错误源头找到了,反了一个低级错误,将timescale写成了ps级别,频率太高了,后仿真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