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生党求问,关于版图金属2覆盖率的问题

楼主(2019-03-23):
刚开始学习版图设计,做一个电流镜,在drc验证时总是有这个错误【COVERAGE MET2 LT 0.25 RECT BULK】,金属2覆盖率小于面积的0.25,但是这个图不需要金属2吧?搞不懂,求告知

网友A:
做DRC的时候你是使用的流片厂的文件吧?
它默认就是要检查所有的层次 的,当检测到错误就会报出来。
你认为不需要MET2,你就没画,但是它还是检查的,除非你屏蔽这项检查。
并不是你认为不需要它就不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DRC的时候你是使用的流片厂的文件吧?
它默认就是要检查所有的层次 的,当检测到错误就会报出来。
你认为 ...

好的,谢谢

网友:
density 的问题到最后再考虑,要么填dummy ,要么自己加power

网友:
density 的问题通常是chip级别,top级别才去解决的(跑个程序或者drc生成dummy层)。小块都可以无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