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ndece

楼主(2019-03-23):
是不是模型添加的有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网友:
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说清楚一点+1

网友:
从你的启动命令看,调用的应该是spectre仿真,但是模型库调用的却是lib结尾的模型,spectre应该是.scs结尾的文件,而且调用的那个文件似乎并没有?
另外testbench里面调用的一个ports设置的变量“sp”没有赋值。

网友:
LOU 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