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synplify的问题

楼主(2019-03-24):
按照网上的教程都设置完毕了,还没来得及开心,最后打开软件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遇到过怎么解决吗,点击任何选项都提示license检查失败,有人解决的话麻烦告知一下,万分感谢,折腾了好久了

网友A:
这是正常情况吧 让你选版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情况吧 让你选版本的吧

我选的任何版本都会出现license找不道或者检查错误的问题,请问你知道这是为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的任何版本都会出现license找不道或者检查错误的问题,请问你知道这是为何吗
...

q:36242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