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yglass 做lint和cdc的脚本

楼主(2019-03-24):
本人最近在自学spyglass 主要做lint和cdc,哪位大神有参考的脚本方便分享和学习吗?谢谢

楼主:
有在学的吗?请教一下

楼主(2019-07-19):
你还需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还需要吗?

需要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谢谢!

lint 的:
new_project name -force
read_file -type hdl  xxx.v
current_goal Design_Read -alltop
link_design
然后就是写各种goal 例如:
current_goal lint/lint_rtl -alltop
run_goal > xxx.log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t 的:
new_project name -force
read_file -type hdl  xxx.v

谢谢!
就只是这么一点儿吗?有没有别的设置之类的?
我看UG里面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就只是这么一点儿吗?有没有别的设置之类的?
我看UG里面好复杂…

我暂时只用了默认的设置,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一些op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暂时只用了默认的设置,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一些option

非常感谢!

请问一下CDC该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请问一下CDC该如何设置?

cdc 的话需要sgdc文件,可以通过sdc转:
set_option sdc2sgdc yes
sdc_date -file xxx.sdc

然后在cdc_setup时候就会把sdc转化为sgdc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dc 的话需要sgdc文件,可以通过sdc转:
set_option sdc2sgdc yes
sdc_date -file xxx.sdc

你好,power estimation的脚本有吗?或者该参考哪些资料?谢谢!

楼主(2019-08-19):
引用 网友B:
你好,power estimation的脚本有吗?或者该参考哪些资料?谢谢!

PTPX?

楼主:
没有用spyglass进行过power  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spyglass进行过power  分析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1-08-11):
我看他们说有个cdc_setup的goal可以自动抽取clock和reset,但是我的spyglass里面没有这个goal,只有cdc_setup_check这个goal。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你好,你现在有了spyglass power的脚本了吗?能不能分享给我一份,谢谢。1373944158@qq.com

网友(2025-05-29):
借用一下楼主的贴子,有没有大佬分享一下lint_rtl检查时使用的lint_rtl.spq文件呢?软件自带的lint_rtl.spq感觉不够全面,想自己写一个来使用,求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