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简易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9-03-24):
逻辑仿真的时候最后一个always,counter==2的时候b<=a,仿真的时候是counter==3的时候赋值才完成,如果写成counter==3的时候b<=a,仿真的时候是counter==0的时候完成,为何总是会慢一拍呢?

网友:
【counter==2的时候b<=a,仿真的时候是counter==3的时候赋值才完成】
时钟沿的时候判断条件确实是counter==2,但是时钟沿之后,这个counter也会做+1操作啊,因此你看到的好像是counter==3的时候才完成,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个人理解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综合后gate sim出错吧。
gate sim记得把delay带上。sdf annotate要做。

回答完,照例发个数字IC设计课程的广告,希望能让大家明白更多数字设计的原理,朝专家级迈进。
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网友:
寄存器是由两级锁存器构成。对于上升沿触发的寄存器,在低电平时,第一级锁存器会将输入锁存起来,等到高电平时,第二级锁存器才会将第一级的结果输出。所以就有了你看到的结果。

网友:
2楼合格的解释,这就是非阻塞赋值带来的结果,<=的赋值是在所有右侧表达式都计算完以后才进行,所以当你看到b获得a的值的同时counter已经完成累加的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