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布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9-03-24):
刚做的项目,布线时short有几百个,但short分布很平均,基本上每个区域都有,平均分布在各个区域,而不是集中在某个区域,这样的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你确定你是在做项目不是在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是在做项目不是在练习?

说这话现的你没教养

网友:
你可以观察下出现short的地方的congestion是否比较厉害,是否有一些特定的cell的space rule没有设上(比如一下pin比较多的std cell),然后可以尝试让icc再跑一轮route_op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