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tree_options的设置

楼主(2019-03-25):
请问在做时钟树综合时,set_clock_tree_options的 -max_transition的值填多少比较好?

这个和set_clock_transition的约束的区别是什么呢?我看论坛里说一般设成lib文件中input transition表的第4个左右的值,我用的smic18工艺,有4种工作条件,所以设了4个senario,set_max_transition也是按这个方法设的。

set_clock_tree_options的 -max_transition的值怎么设我有点摸不准,是越小越好吗?这个并不是放在单独的senario里面,所以不能按照set_clock_transition的方法设吧?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可以看一下lib里面trans的最多值是多少,并且参考一下自己clock的周期取0.1-0.2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lib里面trans的最多值是多少,并且参考一下自己clock的周期取0.1-0.2就差不多 ...

您指的是最高的transition的0.1~0.2倍吗。
比如说我的lib (typical)库里default_max_transition是3
然后 index_1 (”0.03,0.1,0.4,0.9,1.5,2.2,3“)   (这个是transition的二维表吧)

那就是取0.3~0.6咯?
可是slow 、 typical 、fast、 fasta四个库里面的max_transition都不一样呀,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最高的transition的0.1~0.2倍吗。
比如说我的lib (typical)库里default_max_transition是3
然 ...

set_clock_transition这个设定是写在sdc里的, 对于不同的corner我们有FF SS 和TT的sdc;把各个transition的值写到进对应的sdc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最高的transition的0.1~0.2倍吗。
比如说我的lib (typical)库里default_max_transition是3
然 ...

不是最高的transition的0.1到0.2,是设计里面clock周期的0.1~0.2,如果时钟比较慢的话这个值会超过lib里面,这时候就按照lib里的max transition设置,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超出二维查找表

网友:
0.18工艺不需要mcmm, bc_wc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