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 convert 前仿跟后仿问题

楼主(2019-03-25):
如果 A/D sine输入 ,输出给 verilogaDAC输出, 比较输出还原sine,  比较前仿pre-sim 跟后仿post-sim ,  某些点差 1.5LSB , 但多数都 match .
那这样特性会差多少 .  大家做后仿  跟前仿 是否都会完全一致? 还有AD reference 电压 从VDD来,如果有 noise影响.  一般会如何仿真

网友:
看仿真是否合理,除非match没做好,不然低输入频率低采样频率下ENOB和后仿差不了太多。高速下性能就会下降得比较厉害,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包括输入信号,电源,地,时钟,参考电压等等)。reference从vdd来,那么vdd又是从哪里来,片上LDO或片外?vdd上是否还有其他电路?弄清之后加上合适的电源模型,如电感电阻电容等。

如果是SOC芯片,衬底噪声会比较麻烦不好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