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ill]语言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9-03-25):
在打开一个IC617的 schematic时,如果schematic中有错误, 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何用skill关掉这个对话框,
有时也没有这个对话框。

cellv = deOpenCellView( libName cellName "schematic" "" nil "a" )
如果cellName中有错误,会弹出:

   Missing Masters( on servers)

   The following masters are used in this cellview,
but cannot be found in your search path:

   Library cell view
   xxx     xxx symbol
(message wrtten to log file )

      close button

如何使打开时不弹出这个对话框?

网友A:
这个错是因为你要打开的cell或者lib没有找到,我想你要做的不是关闭这个窗口,而是打开这个cell前先用if判定下这个cellview存不存在,若存在再打开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是因为你要打开的cell或者lib没有找到,我想你要做的不是关闭这个窗口,而是打开这个cell前先用if判 ...

你好,我发现我的库里是有这个cell的,单独打开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在别的设计里打开它就不会说找不到呢

网友B:
你可以试着用以下的方法来试试:
dbGetOpenCellViews 可以得到所有打开window的数量
如果你在运行skill之前有5个window
在运行deOpenCellView之后,如果正常打开schematic窗口,没有错误弹出,就是6个window
如果有错误弹出,就是7 个窗口
通过窗口的数量,来判断有没有错误窗口弹出
然后用 hiCloseWindow(hiGetCurrentWindow()) 来关闭错误窗口

以上只是一个思路,我这边没有做试验,你可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着用以下的方法来试试:
dbGetOpenCellViews 可以得到所有打开window的数量
如果你在运行skill之前 ...

我也碰到这类问题了,弹出窗口后,就没法继续执行下面的close语句,只能手工关闭。这数据里量大的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