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2011

楼主(2019-03-25):
calibre 跑drc或者lvs的时候,我们会界面调整一些option参数。比如drc 勾掉 show empty checks。lvs界面会有discrepancies fixed(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好像是wavie一些lvs错的)我的问题是如何让calibre恢复原来的default设置啊

网友:
简单点的话就重新打开一次,不要load之前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