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 DPHY 的verilog 行为级模型设计(总线冲突的处理)

楼主(2019-03-25):
大家好,群里有人做过MIPI DPHY的verilog 行为级仿真模型吗? 请教一个问题。
MIPI 在LP模式下存在总线竞争的情况,就是TX和RX同时都在驱动总线,然后需要进行冲突检测(我看了spec理解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情况模拟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做verilog行为级模型, 使用verilog 语法该怎么模拟这种情况呢?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说个大概思路就行,感谢帮助哦

网友A:
MIPI LPTX,冲突就是你想把d0p、d0n驱动成1或0,而实际总线上是0或1。就是说发送和接收都在驱动总线,却驱动的值不同。在数字电路看来冲突时总线上是X。

所以你可以通过 if(drv_d0p_val !== real_d0p_val || drv_d0n_val !== real_d0n_val)的方法来检测。也可以用if($isunknown(real_d0p_val) || $isunknown(real_d0n_val))来判断

网友(2023-06-23):
引用 网友A:
MIPI LPTX,冲突就是你想把d0p、d0n驱动成1或0,而实际总线上是0或1。就是说发送和接收都在驱动总线,却驱 ...

Thanks!

网友:
如果你需要任何验证,请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高兴为你免费提供一个测试环境和验证。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A:
MIPI LPTX,冲突就是你想把d0p、d0n驱动成1或0,而实际总线上是0或1。就是说发送和接收都在驱动总线,却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