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小白求问-最基本的电流镜问题

楼主(2019-03-25):
上课学过电流镜以后,想用cadence仿真一下最基本的电流镜结构,为什么电流没有复制,而且右边的管子是在深线性区(右边的管子Vds=Vgs不应该是在饱和区么)?

网友A:
你这个也太想当然了~
信号源用错了,设置值也错了

网友B:
最大的问题是你给的bias电流太大了,管子尺寸太小

网友C:
电流给太大了。。。给1u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太想当然了~
信号源用错了,设置值也错了

好的,谢谢您。应该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问题是你给的bias电流太大了,管子尺寸太小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给太大了。。。给1uA吧

嗯嗯 谢谢您。我之前试过mA的,并且管子用的最小尺寸。  w=120n l=60n。我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电流设置的太大了,0.12u/0.06u的管子,能走1A那么大电流么? 模拟电路需要匹配,L一般取2u,右边管子上面不能直接接VDD

网友D:
右边的管子Vds=Vgs  ,为啥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边的管子Vds=Vgs  ,为啥 ?

左右~强行解释为VDD控场

网友E:
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太大了。

嗯嗯 谢谢您,我后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