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工艺库是哪一个?

楼主(2019-03-25):
这是中芯国际55nm的工艺库,做DC综合设置target_library时没有找到.db文件。里面phy_lib的是.pdb文件,请问是这个吗?

工艺库目录

工艺库目录

网友A:
你不是在SMIC官网下载的library,所以你不知道SMIC提供的工艺库在下载的时候就分为for ICC和for Encounter两种版本提供
Synopsys的ICC软件读的物理库是Milkyway,逻辑库是db.
Cadence的Encounter软件读取物理库是LEF,逻辑库是lib.
你可以搜一下db与lib,Milkyway与lef文件之间的相互格式转换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在SMIC官网下载的library,所以你不知道SMIC提供的工艺库在下载的时候就分为for ICC和for Encounter ...

你好,我手里只有晶圆厂提供的pdk,没有library,有什么办法能进行HDL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