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pen/short fail

楼主(2019-03-25):
产品在后线检出os  fail  ,开盖分析是die peeling,从哪一站找原因?saw还是wire  bond注:fail pin有集中性集中在die的其中一边。还是说wafer本身有问题?

网友A:
这个用X光照下不就知道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X光照下不就知道了么?

照过,也扫过sem,看的出来部分次品有从硅层有裂纹延伸到电路层。现在不知道是哪一站造成的,比如saw站不知道是镭射造成的还是saw造成的还是多个原因。

网友:
我猜测是saw造成的,工艺要求的scribe 宽度是多少?是不是这块没有管控好?

楼主:
镭射宽度40到45um切割道大概30,确实有考虑过是wafer太脆弱,saw精度达不到,但这样等于无解了,因为已经用了最窄的刀了

网友B(2019-04-25):
没有inline的量测么?到最后才发现peeling

楼主(2019-08-19):
引用 网友B:
没有inline的量测么?到最后才发现peeling

inline检测不出来,实验室最后照偏光显微镜看出来的,表面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