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EM(电迁移)分析流程

楼主(2019-03-25):
请问谁懂cadence EM(电迁移)分析流程?谢谢!

网友A:
您好,
cadence help懂cadence EM Analysis Flow。

网友B:
需要fab 提供相应的techfile
一般用voltus 和voltus-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cadence help懂cadence EM Analysis Flow。

您好!具体怎么能看到这些文档,我尝试了以及还是没有看到。谢谢!

网友A:
您好,
各个窗口的help都可以打开,
注意,通过有些窗口进入help文档后,只显示那个窗口的help信息,没有左侧边栏,需要点击下图中C所指示的按钮,可看到整个help的导航结构。
注意,help文档有两个搜索框,其中A只搜索当前页面,B可以搜索所有help文档。
如果,您的软件在所有的“help”都无法打开,那可能是软件的安装问题,不属于普通用户正常使用所考虑的范畴了,我不太精通这个软件的安装操作,恕不能相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各个窗口的help都可以打开,

YOU ARE GREAT!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C:
cadence目前模拟电路emir分析的有两种常用工具。
1. vavo,稍微有点老,28nm以前用的比较多,流程简单,rule file写起来也简单,一般用extract view后仿。
2.voltus-fi,目前cadence推荐用的都是这个,tsmc的工艺现在也提供对应的em ict文件支持,需要集成进qrcTechfile,需要抽取dspf来跑后仿。好像vavo的rule file也能用,不过没试过。

数字pr的emir一般就用voltus了。

网友:
vavo和votus-fi的帮助文档在cdnshelp里面都能找得到

网友D(2019-11-22):
引用 网友B:
需要fab 提供相应的techfile
一般用voltus 和voltus-fi

您好,现在正在学习用cadence的MMSIM进行EM/IR分析,但是FAB厂没有提供相关的EM规则文件,只在drc文档中描述了EM(current density rule),drc规则文件也没有EM部分。另外给了totem分析用的工艺文件.tech,starRC用的itf工艺文件,如果用MMSIM进行EM/IR分析,该怎么获得相应的EM规则文件呢?
谢谢,非常急,期待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adence目前模拟电路emir分析的有两种常用工具。
1. vavo,稍微有点老,28nm以前用的比较多,流程简单,rul ...

您好,请教一下,两个问题:
1.现在用的工艺没有提供em规则文件,有itf文件,可以通过itf-to-ict.pl脚本输出ict文件,将ict文件配置在EM/IR分析中,但是EM/IR没有结果输出。
   请问ict文件可以当做EM规则文件使用吗?
   如果可以,EM/IR配置是否有问题?

2.MMSIM进行EM/IR分析,voltus-fi是用于EM/IR分析结果后的可视化处理,便于查找定位问题,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期待您的回复,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现在正在学习用cadence的MMSIM进行EM/IR分析,但是FAB厂没有提供相关的EM规则文件,只在drc文档中 ...

问fab 要,没其他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fab 要,没其他办法

目前问了, 没有相关文件,不过给了totem做power analysis分析所用的.tech文件,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转成emDataFile?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目前问了, 没有相关文件,不过给了totem做power analysis分析所用的.tech文件,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转成emD ...

那就用totem 做呗。目前totem/redhawk , 也是业界的golden to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totem 做呗。目前totem/redhawk , 也是业界的golden tool

好的,再考虑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教一下,两个问题:
1.现在用的工艺没有提供em规则文件,有itf文件,可以通过itf-to-ict.pl脚本 ...

只有包含EM信息的ict文件才能用,而且一般是要用techgen+ict生成对应的qrcTechfile才能用于voltus fi,参考tsmc的文档。简单点的,可以自己写一个emDataFile用Vavo分析。
MMSIM(SPECTRE)只是用来跑仿真得到每个节点的电流信息,voltus-fi是根据仿真结果分析EMIR的,而且我们通常都用命令行跑vfibatch..然后在图形界面load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