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电容串并联,零极点问题

楼主(2019-03-25):
Hi,各位。
      (1) 最近在做LDO的零极点分析,可以帮忙解答下图示的RC串并联的零极点吗?怎么一眼就看出来呢?谢谢了。
      (2) 还有,电路中的零极点和传输函数的零极点不一样吧?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A:
电路中的零极点就是传递函数中来的,只是推传递函数一般太繁琐了,所以会使用一些方法去直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的零极点就是传递函数中来的,只是推传递函数一般太繁琐了,所以会使用一些方法去直接“看出来”。 ...

Hi,用什么方法怎么直接看出来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用什么方法怎么直接看出来呢?谢谢了。

极点用节点RC看,零点找前馈通路。
模拟教科书都会讲,比如razavi第六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点用节点RC看,零点找前馈通路。
模拟教科书都会讲,比如razavi第六章。
...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7-29):
请问下,大哥,你图中 的零极点你看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