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流镜cascode管在亚阈值,可以工作吗?有啥问题没?

楼主(2019-03-26):
P1饱和区,P2工作在亚阈值,vpb低于vth大约40mV,VTH大概400mV左右。今天感觉有点懵逼,头脑不清醒。。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请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问题不大啊,亚阈值区同等电流下,gm还大些。而且偏置电路对速度也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啊,亚阈值区同等电流下,gm还大些。而且偏置电路对速度也没要求。 ...

谢谢,得到你的肯定我就放心多了,哈哈。年龄大了,提前进入老年痴呆了,甚至有时候看到个汉字,都觉得不像字。感觉自己得精神病了!!!1

网友:
可以工作的。cascode管子没有要求一定要在饱和区。

网友:
没问题 Vds>Vdsat就行

网友:
没问题,cascode管w/l取的比较大会这样吧

网友:
要注意process變化與gmro是否夠大以符合電流源高輸出阻抗的需要。

网友(2021-03-26):
我还担心过驱动电压只有100m有没有问题,看到前辈这个负的我算是放心一半了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