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va和calibre做DRC的区别

楼主(2019-03-26):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问virtuoso自带的diva做DRC验证和用calibre做验证有什么大的区别。我发现参考书上都是用的calibre。谢谢大家

网友:
您好,
这个问题对回答者的要求高了,需要同时了解diva和calibre。
不同的验证工具,细节和功能上会有一些差别,但是都可以完成验证任务,我们的学习或者工作环境为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所以我们大多只熟悉其中的一种。但是迁移到另一种工具,并不会很难,如果需要的话。
从市场占有率上看,肯定是calibre更胜一筹,也说明它更好一些,我在两家公司工作过,也都是calibre,我也只熟悉calibre,也没法说出它是个怎样的好法。
教材会说由于calibre的UI交互界面更友好啦,验证算法更快速啦,错误定位更准确啦……
它说是就是吗?谁知道呢?
静待对两个产品都了解的同学,孰优孰劣,现身说法……

网友A:
diva是cadence的实时的一种drc检查方法,比较老了,现在几乎没人用了,不用花时间去理解这个,类似的还有cadence以前的dracula都是比较老的工具。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calibre了,calibre新点的版本也都加了实时drc的功能,就是需要新的feature。另外cadence的pvs最近几年发展也很快,有些大公司也慢慢启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va是cadence的实时的一种drc检查方法,比较老了,现在几乎没人用了,不用花时间去理解这个,类似的还有ca ...

用PVS 是因为不要钱, 买virtuoso送PVS,你可以用PVS直接run calibre DRC的runset, 语法都是抄的

网友(2021-07-28):
引用 网友B:
用PVS 是因为不要钱, 买virtuoso送PVS,你可以用PVS直接run calibre DRC的runset, 语法都是抄的
...

PVS不要钱?还有这等好事?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B:
用PVS 是因为不要钱, 买virtuoso送PVS,你可以用PVS直接run calibre DRC的runset, 语法都是抄的
...

请问怎么用PVS跑calibre的runset呢

网友(2024-03-01):
引用 网友A:
diva是cadence的实时的一种drc检查方法,比较老了,现在几乎没人用了,不用花时间去理解这个,类似的还有ca ...

diva和dracula是两个不同的工具吗?他们都能够进行lvs,DRC,还有寄生参数提取吗?

网友:
参考书上都是用的ca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