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I的这两种74194移存器结构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9-03-26):
第一种明显需要的管子数会少很多,不知道这两种的区别在哪里,第一个写着positive logic 第二个是continued,不太理解还望赐教

网友A:
这两个逻辑有点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逻辑有点不一样啊

都是移位寄存器,我唯一能看出的不同就是,第一个是在s1s0置零时clk不会触发输出,输出保持更稳定,第二个s1s0跟clk无关,clk每次来临都会触发一次触发器输出,但其实输出依然是保持状态。

我疑惑的是,为什么很多大公司都用第二种结构,只有TI两种都有。第一种哪里不好呢?明明减少很多管子

网友B(2025-10-09):
请教一下博主这个结构是多路选择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博主这个结构是多路选择器吗?

是个带set/reset的d触发器

网友:
似乎第一个逻辑在mode00的时候时钟会被直接掐到0,而第二个的时钟是自由的?
逻辑上看mode00似乎是维持原本输出,我只能理解成它担心mode外部可能是组合逻辑有毛刺,直接影响时钟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