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d output colck DC约束

楼主(2019-03-26):
各位大神:
想请教下一个gated output colck DC约束的问题,clk是输入时钟,enable是通过clk上升沿产生的enable1和通过clk下降沿对enable1打一拍的enable2或在一起得来的,clk_ADC是clk与enable与在一起,enable和clk_ADC都是输出信号,请问clk、clk_ADC、enable该如何去约束呢?目前P&R工具一直报enable的hold violation,谢谢。信号的关系如图所示。

网友A:
上升沿打出来的gate信号不能跟时钟做与,这样会有毛刺的。

网友B:
clock en 信号只能用 clock 的下降沿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打出来的gate信号不能跟时钟做与,这样会有毛刺的。

已经修改控制逻辑信号,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ock en 信号只能用 clock 的下降沿产生。

已经修改控制逻辑信号,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