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各位大佬关于仿真用的模型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9-03-26):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一些问题:1.PDK里spectre文件夹里的.scs文件和.lib文件有什么区别?
2.我下载的一些库文件里的spectre文件夹没有.scs文件只有.lib文件,我该用什么文件仿真?

3.如果要用.lib文件仿真电路的话在candence 中如何操作?

网友A:
一般是.scs文件中会Include相应.lib的内容,调用.scs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scs文件中会Include相应.lib的内容,调用.scs仿真。

如果库里没有.scs文件应该如何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库里没有.scs文件应该如何仿真?

找到所用器件相应的model lib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所用器件相应的model lib file

大佬这是我models文件夹里的全部内容,该如何操作?感谢

网友B:
.scs一般是给SPECTRE仿真用的,.lib一般是给HSPIC用的。
文件夹中有readme文件,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s一般是给SPECTRE仿真用的,.lib一般是给HSPIC用的。
文件夹中有readme文件,去看看吧 ...

找到了,这个库只有给HSPICE 仿真用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s一般是给SPECTRE仿真用的,.lib一般是给HSPIC用的。
文件夹中有readme文件,去看看吧 ...

我昨天发现把.LIB的模型文件添加工艺角后,用SPECTER 仿真能跑出结果,这样操作没问题吗?

网友C:
.scs文件中会Include相应.lib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s文件中会Include相应.lib

我下载的只有hspice的库,没有.scs文件,我就想问一下能用.lib跑仿真不?

网友(2023-12-12):
依我自己的理解,virtuoso前端仿真根据仿真器的不同选择需要不同的模型文件:hspice仿真器需要读取hspice模型文件,spectre仿真器需要读取spectre格式的模型文件。通常这两种仿真文件分别放在PDK目录中models文件夹下的HSPICE,SPECTRE文件夹下。当然根据不同厂家,pdk的文件层次也有所不同,有的厂家会把两种文件打包放到一个文件中,但是会分别给与不同的后缀,在SMIC180中*.mdl指的是hspice模型,*spe.mdl指的是spectre模型,更具体的内容等我后面总结一下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