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DRC报错

楼主(2019-03-26):
新人求助,我在画反相器版图跑DRC时出现如下报错:
onvention_Lat_3a1: Maximum space 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 up AA region in 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已检查过电路连接OK,LVS OK。

请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闩锁效应的规则,满足这个规则才能避免发生闩锁

网友B:
pmos  nmos都加上Guardring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  nmos都加上Guardring就好

好的,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闩锁效应的规则,满足这个规则才能避免发生闩锁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不太懂怎么检查,可以大概说一下嘛?

网友:
latchup问题,可以这么理解,mos有源区的任意一个点在方圆多少um内必须要见到一个对应的ta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不太懂怎么检查,可以大概说一下嘛?

工具都已经给你检查出来了,你只要加一些tap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