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中@timer怎么用?

楼主(2019-03-27):
@timer(startime,period[])
还有
initial_step event
final_step event
都是怎么用,有没有例子?能否和cross语句一起用?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啊?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VerilogA是在什么软件里写的?Cadence吗

网友B:
查手册啊。timer ( start_time [ , period [ , time_tol [ , enable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VerilogA是在什么软件里写的?Cadence吗

我是用hsi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手册啊。timer ( start_time [ , period [ , time_tol [ , enable ] ] ] ),

这个函数是产生一个时钟信号吧,不是像hsim中的.tcheck window 一样,时间的限制吧?我是要一个和.tcheck window同样功能的语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是产生一个时钟信号吧,不是像hsim中的.tcheck window 一样,时间的限制吧?我是要一个和.tcheck ...

我不知道hsim。你的那个是个clock,如果period不变。

网友(2022-12-08):
timer 是周期时间吗? timer能够做触发条件吗? 比如任意时刻所到的电压,持续时间大于100ns就触发的话,可以写成@(timer(0,100n))吗?   这个是从零开始算,开始任意时间段只要持续100n就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