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关于电流镜的问题~~

楼主(2019-03-27):
如果pmos和nmos都按电流镜结构接,pmos的漏端和nmos的漏端连接,电流应该怎么复制呢?是不是根据两边电流的大小,始终有一个管子工作在线性区,然后复制另一个电流?新手求大神指导~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就是两个diode串联分压。你还不如画个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