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9-03-27):
存储器数字控制模块的验证环境需求
对于一个初创团队,有5-6名验证工程师,有过项目经验(验证基本上是基于verilog VCS的直接验证方式),对于今后的验证平台优化有什么建议么?是否需要重新基于验证平台(例如UVM等)搭建一个新的验证环境。
目前的问题是verilog VCS的直接验证方式测试用例可重复性差,波形人工检查没有SPEC对照,验证环境中包括全定制和模拟模块的行为描述,对于大容量存储器仿真时间长,以及提高团队合作效率等问题?
现在业界都是怎么做的?
在网上查了很久,很难做出正确的规划。

网友:
推荐可以问问新思或者明导等EDA工具商有没有类似的解决方案,现在他们都有很成熟开发各种领域验证平台的经验。如果你们 用的VCS是正版的话,咨询一下应该不难。哈哈。

网友A:
      首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质是对团队的验证工作的规划,是需要结合项目要求,团队组成综合考量的。你到IC验证板块来提问,得到的大部分建议将是基于UVM重新规划。但基于你提供的信息,验证团队大概率无SV和UVM经验的。从无到有的UVM学习曲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轻松。此外,如果团队之前有较多积累,而项目schedule要求较高,那么,切换验证方法带来的时间成本与带来的风险,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其次,UVM从狭义来说,是一个SV标准库,从广义来说,是一套通用验证方法学。它提供不了一个完整的验证平台,只能提供框架,验证平台的搭建,还是需要与项目结合,由专人完成的。
       最后,对初创团队而言,5到6人的验证团队,堪称奢侈了。不使用新的方法学,可能是之前在大公司有积累,有历史原因吧?但不做自动比对,无参考文档,这就不是验证本身的问题,而是研发流程的问题了,当前模式,假如团队有变动,之前的积累,至少离职人员负责的验证工作的积累,就清空了?这个,才是你们团队必须解决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质是对团队的验证工作的规划,是需要结合项目要求,团队组成综合考量 ...

多谢了!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