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ence用specterVerilog仿真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9-03-27):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求各位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我用IC5141,安装了ius,在仿真过程中出现问题了,如图: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有VERILOG-XL这个featur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VERILOG-XL这个feature啊

有的,可能是路径设置不正确?我有单独打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VERILOG-XL这个feature啊

有相关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解决方法吗?

论坛上都有cadence的全套lic的,找一个设置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