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 V ALTPLL的问题

楼主(2019-03-27):
最近用cyclone V的板子做一个项目,可我在生成时钟树,生成每个模块的时钟时,发现quartus 13.1没法调用平常经常用的的ALTPLL这个ip核,换成15.0也不行,一直是灰色的,想求助下,这样怎么解决,怎么调用pll核,谢谢

网友A:
是不是licence过期了,可以看下!也要看看当前的器件是否支持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icence过期了,可以看下!也要看看当前的器件是否支持PLL!

恩恩 好的谢谢,可是我试了下用 IV 其他的cyclone器件都可以使用pll,那这样看来是器件不支持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