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处女贴求助,ic版图cell坐标问题

楼主(2019-03-27):
小弟求助,版图画好了,需要提取版图里边全部 cell坐标 左下,右上。如何操作? 写脚本?不会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instance 的左下角 坐标 和右上角两个坐标。
这个脚本只返回了一个坐标啊
...

最后的那个xy改成bBox就可以

网友A:
foreach( cel geGetEditRep()~>instances printf("%s  xy is %L\n" cel~>name cel~>xy))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ach( cel geGetEditRep()~>instances printf("%s  xy is %L\n" cel~>name cel~>xy))

是一个instance 的左下角 坐标 和右上角两个坐标。
这个脚本只返回了一个坐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那个xy改成bBox就可以

真牛逼,skill 要怎么学习啊一头雾水,相关只有手册字典   没有 教程之类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那个xy改成bBox就可以

大佬,如图,现在的代码返回的是 I_58  如果想返回另一个cellname 代码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如图,现在的代码返回的是 I_58  如果想返回另一个cellname 代码怎么修改呢?
...

foreach( cel geGetEditRep()~>instances printf("%s  xy is %L\n" cel~>cellName cel~>bBox))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如图,现在的代码返回的是 I_58  如果想返回另一个cellname 代码怎么修改呢?
...

你是要把virtuoso里面摆好的floorplan给icc或者astro吧,其实可以考虑转成def的格式,具体怎么搞可以看看帮助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ach( cel geGetEditRep()~>instances printf("%s  xy is %L\n" cel~>cellName cel~>bBox))

感谢!!!

楼主(2019-05-29):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那个xy改成bBox就可以

大神, 如果要反过来操作 根据cell中心坐标和cell size 数据列表 生成相应的矩形方框cell (随便一层layer一个方框矩形就好方框cellname 要和表对上)如何操作呢。。。好蛋疼 搞tape out,一个个k容易出错。

部分列表

7.4)CELL : OVERLAP

    LIST POSITION :

    FILE NAME           SIZE X        SIZE Y        X-COODINATE    Y-COODINATE
    ==========          ==========    ==========    ===========    ===========
    OAI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55000     -9.885000
    OAI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85000     -9.855000
    OAI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55000      9.885000
    OAI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85000      9.855000
    OAO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815000     -9.855000
    OAO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55000     -9.915000
    OAO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815000      9.855000
    OAO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55000      9.915000
    NOT_GDS_TYPE        0.040000      1.980000      -10.800000     -8.850000
    OVA35DMB210B        0.040000      1.254000      -10.800000     -8.487000
    OVA35DMB210B_1      0.040000      0.726000      -10.800000     -9.477000
    NOT_GDS_TYPE        0.040000      1.980000        0.000000      0.000000
    OVA35DMB210B        0.040000      1.254000       10.800000      7.233000
    OVA35DMB210B        0.040000      1.254000      -10.800000      9.213000
    OVA35DMB210B_1      0.040000      0.726000       10.800000      6.243000
    OVA35DMB210B_1      0.040000      0.726000      -10.800000      8.223000
    OVA35DMB210B_1      0.040000      0.726000       10.800000     -7.497000
    OVA35DMB210B_1      0.040000      0.726000        0.000000     -0.627000
    OVA35DMB210B        0.040000      1.254000       10.800000     -6.507000
    OVA35DMB210B        0.040000      1.254000        0.000000      0.363000
    NOT_GDS_TYPE        0.040000      1.980000       10.800000     -6.870000
    NOT_GDS_TYPE        0.040000      1.980000      -10.800000      8.850000
    NOT_GDS_TYPE        0.040000      1.980000       10.800000      6.870000

7.5)CELL : LOCKCORNER

    LIST POSITION :

    FILE NAME            SIZE X        SIZE Y        X-COODINATE    Y-COODINATE
    ==========           ==========    ==========    ===========    ===========
    LC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85000     -9.885000
    LC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85000     -9.885000
    LC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85000      9.885000
    LCA35DMB210A         0.030000      0.030000       10.785000      9.885000

7.6)CELL : ALIGNME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如果要反过来操作 根据cell中心坐标和cell size 数据列表 生成相应的矩形方框cell (随便一层laye ...

不太清楚你这样做的用途在哪里,如果是单纯的靠坐标来生成一个矩形,可以用 已知的size和中心点坐标计算出cell的bBox,然后用命令dbCreateRect就可以了,但你说还要cellName一样,那意思是每个矩形要放在一个独立的cell里面,这个cell还要和std cell名字一样,如果是这样目的的话,你干嘛不直接把stdcell lib拷贝一份,然后每个cell的layout view删掉所有图形只保留prBoundary就可以(可以用skill脚本实现),然后把整个design中的cell全部用这个新的lib替换掉,这样不是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这样做的用途在哪里,如果是单纯的靠坐标来生成一个矩形,可以用 已知的size和中心点坐标计算 ...

目前没有gds 只有个表格,想要反推frame 各种mark的布局,以后自己做布局,不让mask shop 布局,帮公司省钱

楼主:
这个是要申明变量么?大佬,我不会玩啊,skill好难。。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A:
foreach( cel geGetEditRep()~>instances printf("%s  xy is %L\n" cel~>name cel~>xy))

请问提取版图中cell的4个点坐标应该怎么写? 麻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