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adc为什么1023这停了这么久?

楼主(2019-03-27):
saradc为什么1023到1035一下跳过去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能否增加一点仿真及波形说明?不然不太好分析问题呀。

网友B:
01111111111...1111
to
10000000000...0000

transition
"major code trans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增加一点仿真及波形说明?不然不太好分析问题呀。

需要什么仿真及波形说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111111111...1111
to
10000000000...0000

这个如何改善呢?

网友C:
分段式ADC?1023正好是全code翻转点,这块会不会是因为分段电容没有处理好?
或者说这个误差是不是开关电荷导致的?因为这个点是全code跳变点,你的开关尺寸相对于采样电容是否太大?

网友D:
分段电容结构吧?这个地方做不好,前仿就要跳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段式ADC?1023正好是全code翻转点,这块会不会是因为分段电容没有处理好?
或者说这个误差是不是开关电荷 ...

嗯 分段式

增加采样电容面积,降低寄生电容的影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段电容结构吧?这个地方做不好,前仿就要跳码~~

嗯 如何优化呢?

网友E:
要是前仿,说明分段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仿真及波形说明呢?

说明一下你的DAC结构,仿真结果是前仿还是后仿?你的仿真方式是输入ramp信号,然后发现输出在0111 1111 1111码附近持续几个LSB的宽度?
如果是前仿真出现这种问题,建议你重新确认一下最高位电容取值是否正确。
如果是后仿真或者测试出现这种问题,我认为是最高位电容权重过大导致的,需要根据你的DAC结构才能给出调整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你的DAC结构,仿真结果是前仿还是后仿?你的仿真方式是输入ramp信号,然后发现输出在0111 1111 1 ...

DAC是6+6的分配,前仿;
为什么是确认最高位的取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C是6+6的分配,前仿;
为什么是确认最高位的取值呢?

不好意思,之前说明有识破,你这是12bit sar,采用电容6-6分段的话,如果0-1.23每个step均为1LSB,我想应该是次高位电容取值有问题。建议先排除DAC的问题,即将DAC单独进行仿真,给一个0-4095的数字序列,然后检查输入1023->1024时,DAC的模拟输出step是否有较大跳变。

网友F:
这是典型的missing code现象。你的DAC的lsb阵列和主阵列的比例小于2了。多半因为mismatch造成的。 可以尝试增加电容值,或者做trimm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如何优化呢?

先单独仿真DAC的模块,看看DAC本身有没有miss code,然后可以尝试用理想电容来搭建DAC,如果还有问题,你要返回看你的计算公式是否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之前说明有识破,你这是12bit sar,采用电容6-6分段的话,如果0-1.23每个step均为1LSB,我想应 ...

为什么511到512、1023到1024、1535到1536、2559到2560、3071到3072、3839到3840 比 2047到2048 missing code现象要严重些?
为什么2048以后比前一半要严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典型的missing code现象。你的DAC的lsb阵列和主阵列的比例小于2了。多半因为mismatch造成的。 可以尝试 ...

增加电容值后,INL增加了三倍多,DNL没什么变化。

为什么511到512、1023到1024、1535到1536、2559到2560、3071到3072、3839到3840 比 2047到2048 missing code现象要严重些?
为什么2048以后比前一半要严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单独仿真DAC的模块,看看DAC本身有没有miss code,然后可以尝试用理想电容来搭建DAC,如果还有问题,你 ...

DAC如何单独仿?码是由logic部分输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前仿,说明分段有问题

但是采样速度降低一倍的话 没有丢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