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相位噪声通过matlab计算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9-03-27):
请教一个问题,我把PLL分成vco、div、pfd+cp+lpf三部分仿真相位噪声,根据PhaseNoise.pdf的说明,仿真后通过result->direct plot->main form->phase noise输出相位噪声,请问是vco和div是输出phasenoise,单位是dbc/Hz,pfd+cp+lpf是输出output noise,单位是db/Hz,是这样的吗?还是怎样?

网友:
仿真得到各自的噪声性能后,怎么用matlab进行拟合呢?能做个教程给个代码看看吗?

网友:
我只知道如果生成的VCO的phase,因为是dBc/Hz,而你的matlab的噪声传递函数乘以的是号,所以首先要把dBc/Hz转成dB再转成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