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下怎么单独显示某一层或者几层layer

楼主(2019-03-27):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设置快捷键可以单独显示某一层或者某几层layer?

网友:
LSW上面的 AV 和NV

网友:
自己写个脚本就行了

网友:
在Layers窗口按住shift+鼠标中键点击,可以选择想要显示的layer。

网友:
两种办法:1,左边layers窗口 2,写脚本自定义

网友:
how to set a bindkey to display multiple layers
cadence官网用这个关键词搜

网友:
选中要显示的层,然后按NV

网友A:
procedure(CCSpteSetVisible(layersList "l")
let(()
pteSetActiveLpp(car(layersList))
pteSetNone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layer layersList
pteSetVisible(layer t "Layers")
); foreach
); let
); procedure

procedure(CCSpteSetNotVisible(layersList "l")
let(()
pteSetAll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layer layersList
pteSetVisible(layer nil "Layers")
); foreach
); let
);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CCSpteSetVisible(list(\"Metal1 drawing\" \"Metal1 label\"))")

网友(点评):
可以设置1.2.3.4.5.6 对应metal1 metal2 metal3 metal4 metal5 metal6 金属层次

网友(2020-10-23):
用LSW那个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CCSpteSetVisible(layersList "l")
let(()
pteSetActiveLpp(car(layersList))

谢谢,非常好用

网友B(2021-10-26):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CCSpteSetVisible(layersList "l")
let(()
pteSetActiveLpp(car(layersList))

这个脚本的功能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脚本的功能是什么呀?

个人理解为:
第一个函数是只显示某一层第二个函数是不显示某一层

网友(2022-05-18):
借楼请教个问题,是否有方法快捷更换图层。例如将版图中所有的M1层换成M2层

网友(2023-08-26):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CCSpteSetVisible(layersList "l")
let(()
pteSetActiveLpp(car(layersList))

大神,如果我想实现当前只显示M1的时候按住shift加2来实现在显示M1的基础上载显示M2该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