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什么管?

楼主(2019-03-27):
要设计一个电路,电源电压要求5V,我用n18工艺做完5V电源仿真也能出结果,这是为什么?库里没找到n50,不知道咋办了,所以到底我要用什么管子?

网友A:
用5V的管子啊。。。
你用低压的管子也能仿出结果,但会有breakdown的warning

网友B:
5V管子  低压管子有可靠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管子  低压管子有可靠性问题

那请问要用什么工艺的管子?5V的管子是指P50   N50吗?具体在candece软件里怎么操作啊?我的库里只有N18和N33,没找到N5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V的管子啊。。。
你用低压的管子也能仿出结果,但会有breakdown的warning

那请问要用什么工艺的管子?5V的管子是指P50   N50吗?具体在candece软件里怎么操作啊?我的库里只有N18和N33,没找到N50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要用什么工艺的管子?5V的管子是指P50   N50吗?具体在candece软件里怎么操作啊?我的库里只有N18 ...

看pdk或design rule文件,找5V器件叫啥名字,当然首先要确定有没有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dk或design rule文件,找5V器件叫啥名字,当然首先要确定有没有5V的。。。 ...

谢谢、找到了。在ST02库里,请问ST02如何仿真呢?没找到model library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dk或design rule文件,找5V器件叫啥名字,当然首先要确定有没有5V的。。。 ...

请问下,我用5V工艺生成LAYOUT没有器件,应该是库里少东西,请问这些东西要去哪里才能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