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virtuoso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9-03-27):
有谁知道virtuoso617使用快捷键不区分大小写的话要怎么设置??之前公司是不区分的,现在区分了好不习惯。

网友A:
难道之前的公司A和shift+A设成同样的指令了?
这得少好多快捷呀

网友:
还是区分好。适应了就好了。要不少了太多的快捷操作,实在想改,在CIW->options->bindkeys

网友:
所有的设置都是在bindkey调整的,先学一些常用的设置吧

网友:
确实不是很理解你的问题。如2楼说的 那不是少了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之前的公司A和shift+A设成同样的指令了?
这得少好多快捷呀

没有少啊,之前A和shift + A也是不同命令,使用上跟现在没什么区别,只是大写锁定开启也是一样的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少啊,之前A和shift + A也是不同命令,使用上跟现在没什么区别,只是大写锁定开启也是一样的使用
...

不区分大小写而已,还是组合键命令

网友:
借楼问一下layout的基础via怎么创建一个新的,就是快捷键O调出来多一个选项那种。这种做出来是pcell吗?需要在command file 里面定义一下吗?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说大小写键CapsLock的开关不会影响到在virtuoso下的快捷键操作?A和shift+A还是两个不同的bindKeys的。这个问题貌似VNC登录的情况下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说大小写键CapsLock的开关不会影响到在virtuoso下的快捷键操作?A和shift+A还是两个不同的bind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说大小写键CapsLock的开关不会影响到在virtuoso下的快捷键操作?A和shift+A还是两个不同的bind ...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吗?

貌似vnc都有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大家好,
我有一个思路,但是我没有成功:
通过更改linux操作系统的键盘设置,直接禁用或者取消capslock。
因为好像virtuoso的bindkey设置中没有提供这个功能,那么可以从操作系统着手啊。capslock很容易让人误碰,网上可以搜到很多修改这个按键的博客,但是我试了一下,没成功。
大家也试试?

网友(2019-12-10):
我碰到一样的问题,在centos的KDE环境的如果要disable capslock的话
system -> preferences -> Keyboard
Layout page / Layout Options
更改Caps Lock key behavior,更改为Caps Lock toggle normal capitalization of alphabetic characters
PS:需要在VNC的客户端改过来好像才生效

20121213更新,
翻了一下tigerVNC的手册,好像最新的版本有AvoidShiftNumLock和RawKeyboard的option,看起来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去try一下。
从AvoidShiftNumLock的描述来看,好像他内部有把numlock处理成shift+的操作,我怀疑他的capslock有类似的动作。

不过我手里的机器的tigerVNC是版本很老,没有这两个option;试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
我有一个思路,但是我没有成功:
通过更改linux操作系统的键盘设置,直接禁用或者取消capslock。

如果禁用了,需要输入大小写的时候怎么办呢?比如输入有大小写组合的label的时候。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只是想禁用“CapsLock”这个按键,不会影响shift切换键盘上的上下挡字符。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如果禁用了,需要输入大小写的时候怎么办呢?比如输入有大小写组合的label的时候。
...

大小写切换就是CapsLock啊,和Shift有啥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小写切换就是CapsLock啊,和Shift有啥关系呢?

他的意思是废掉Caps Lock的功能,用Shift来输入大写;
这个算是一个没法解决VNC将Q映射成shift+q这个问题的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法。

网友:
快捷键自己改,617是支持创建图标的,不常用的都把它们弄成自己个人工具条和图标。

网友(2025-07-12):
2025年了,还是有这个问题   用着确实难受,有时候大写写完label忘记关大写键,快捷键点了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