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Verdi】 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points to the correct server

楼主(2019-03-28):
最近装   vcs-mx_vL-2016.06 和 verdi_vL-2016.06-1系统是:CentOS-6.10-x86_64

装了2天,还是解决不了以下问题,请帮忙解答:

Terminal:$ lmgrd -c $SYNOPSYS/Synopsys.dat
03/27/2019 20:52:28 (snpslmd) ------------------------------------------------------------------
03/27/2019 20:52:28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3/27/2019 20:52:28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03/27/2019 20:52:28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03/27/2019 20:52:28 (snpslmd) Licensed to student@eetop
03/27/2019 20:52:28 (snpslmd) Siteid: 26356, Server Hostid: 000C29C0442B, Issued on: 1/8/2014
03/27/2019 20:52:28 (snpslmd) ------------------------------------------------------------------

Terminal:$ sssverify /usr/synopsys/Synopsys.dat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usr/synopsys/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27-Mar-2019 (SCL_2016.12)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Licensed to student@eetop
Siteid: 26356, Server Hostid: 000C29C0442B, Issued on: 1/8/2014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PASSED!
---------------------------------------------------------
You may now USE this license file to start your license server.
Please don't edit or manipulate the contents of this license file.

这些都表明我license破解的没有任何问题,系统检测license是可以用的,但是当我运行vcs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

Terminal:$ vcs -sverilog -timescale=1ns/1ns +vpi -l build.log -debug_access+all +define+TB_SEED=1024 +incdir+. filelist.f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L-2016.06_Full64 -- Wed Mar 27 20:56:28 2019
               Copyright (c) 1991-2016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Fatal License Error.
Inconsistent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
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points to the correct server
Please contact VCS Customer Support at 1-800-VERILOG for more information.

CPU time: .450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 [comp] Error 255

=========================================================================

为什么会警告我: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points to the correct server
                          确保您的SNPSLMD_LICENSE_FILE指向正确的服务器?

我的.bashrc是这样设置的

#synopsys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

#uvm
export UVM_HOME=$SYNOPSYS/uvm-1.1d

#vcs
export VCS_HOME=$SYNOPSYS/vcs_L-2016.06-SP2-12

#dve
export DVE_HOME=$VCS_HOME/gui/dve
export PATH=$PATHDVE_HOME/binVCS_HOME/bin

#verdi
export VERDI_HOME=$SYNOPSYS/verdi3_L-2016.06-SP2-12
export NOVAS_HOME=$SYNOPSYS/verdi3_L-2016.06-SP2-12
export FSDB_HOME=$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64
export PATH=$PATHVERDI_HOME/bin:$VERDI_HOME/platform/LINUX64/bin

#scl
export SCL_HOME=$SYNOPSYS/scl_2016.12
export PATH=$PATH:$SCL_HOME/linux64/bin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HOSTNAME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HOSTNAM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usr/synopsys/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Synopsys.dat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export VCS_TARGET_ARCH=amd64

alias vcs64="vcs -full64"
alias verdi64="verdi -full64 &"
alias dve64="dve -full64 &"
alias lmli2="lmgrd -c $SYNOPSYS/Synopsys.dat"

对于LM_LICENSE_FILE和SNPSLMD_LICENSE_FILE的两种映射方法我都试过,都是一样的错误。

请问大神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懂的大牛吗?

楼主:
superpig2b   http://bbs.eetop.cn/?540580
感谢superpig2b 的回答支持。

问题已解决,只需在标橙色的语句做如下修改: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HOSTNAME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HOSTNAM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usr/synopsys/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Synopsys.dat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perpig2b   http://bbs.eetop.cn/?540580
感谢superpig2b 的回答支持。

是我太菜了么,我没看出来上下两个橙色部分有啥不一样,还望大佬可以给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太菜了么,我没看出来上下两个橙色部分有啥不一样,还望大佬可以给点一下,谢谢!
...

多了个#,意思是把另一句话给注释了,起作用的只有第一句

网友(2019-12-03):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解决了困惑我好久的一个问题

网友B:
想咨询一下,你的vcs和verdi打开和关闭时会有这样子的提示吗
12:02:36 (snpslmd) OUT: "Verdi" pengfei.gao@miles [milespengfei.gao35450896_1]
12:02:41 (snpslmd) IN: "Verdi" pengfei.gao@miles [milespengfei.gao35450896_1]
12:02:44 (snpslmd) IN: "Verdi" pengfei.gao@miles [milespengfei.gao27594408_1]
12:02:48 (snpslmd) IN: "VT_Visual" pengfei.gao@miles

网友(2020-01-02):
今天更新License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谢谢楼主,谢谢

网友C:
按照帖子的方法设置了,但只有vcs可用,其余的icc,PT,dc等都无效

楼主(2020-02-20):
引用 网友B:
想咨询一下,你的vcs和verdi打开和关闭时会有这样子的提示吗
12:02:36 (snpslmd) OUT: "Verdi" pengfei.gao ...

没有遇到过呢,这会影响什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帖子的方法设置了,但只有vcs可用,其余的icc,PT,dc等都无效

我只是做FPGA开发的,所以你说的工具是IC设计的领域,我也不大懂。。

网友D(2020-04-21):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HOSTNAME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Synopsys.dat
--------
一般这两者是这样设置
然后,我记得设置了 SNPSLMD_LICENSE_FILE 后,S的工具一般会忽略LM_LICENSE_FILE,所以我习惯只设SNPSLMD_LICENSE_FILE

网友:
为什么我按着楼主的设置后dve还是会提示相同的错误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D: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HOSTNAME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Synopsys.dat
------ ...

设置了依然同样错误

网友(2021-06-06):
牛逼我也是这么解决的感谢楼主

网友(2021-08-22):
thanks for the details

网友(2021-12-15):
同样的问题,但是用楼主的办法解决不了

网友(2022-02-13):
引用 楼主:
superpig2b   http://bbs.eetop.cn/?540580
感谢superpig2b 的回答支持。

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