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的option---debug_access+all的作用是啥?

楼主(2019-03-28):
自己搭了一个简单UVM平台,在加了 -debug_access+all 时仿真pass,没加的时候fail了。
二者dump的波形是一样的。
后来发现不加 debug_access+all 时,scoreboard 采到的数据是错误,而且没规律。
所以想请教下 -debug_access+all 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会影响的代码的哪些语句吗?
查了一圈说是开启单步调试用的,但是开和不开应该不影响仿真结果才是吧?
-----------------------------------------------------------------------------------------------------
又深入调查了一下,发现输出端的monitor 从interface 采集到的数据是正确,而scoreboard从monitor接收到的就变错了。
scoreboard 和 monitor的连接大致如下:
dut --> interface --> monitor -->analysis_port --->fifo ---> blocking_port ---> scoreboard
scoreboard 的接收代码如下:
望大家指教

网友A:
不仅仅是单步调试功能,还包括一些对信号的操作也就不支持了,比如你环境对DUT内部信号的读写,没有这个选项就不行,包括但不限于force、deposit等操作。

网友B:
就是加权限。
+w是写  +r是读。+f是force   +l 是支持ucli的单步调试。
+n是 对网表操作。  具体可以看手册。
+all就是把所有的权限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单步调试功能,还包括一些对信号的操作也就不支持了,比如你环境对DUT内部信号的读写,没有这个选 ...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加权限。
+w是写  +r是读。+f是force   +l 是支持ucli的单步调试。
+n是 对网表操作。  具体可以看手册 ...

了解了,thank you!

网友C:
我一直只用debug_all,这个debug_access_all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只用debug_all,这个debug_access_all有何区别?

网友:
我一般用debug_acess+all
在VCS编译的时候不用再加-p novas.tab pli.a来dump fsdb,指定verdi的路径挺烦的。

直接在simv的ucli脚本里面call $fsdbdumpfile。
想dump vpd的时候至今换dump file XXX
不用重新编译。

网友(2019-12-14):
一般也是用debug_all。而且你的scoreboard可以接收与比对分成两个task,或许你的实际的item都比预期的item来的晚,但是如果同时发的话应该要看uvm内部机制了。所以我建议比对的task可以判断两个队列都不为空的时候pop出来进行比对

网友(2023-10-22):
开debug选项会影响 仿真速度 得根据验证环境来决定需要开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加权限。
+w是写  +r是读。+f是force   +l 是支持ucli的单步调试。
+n是 对网表操作。  具体可以看手册 ...

谢谢~

网友(2025-09-16):
我一般都不用-debug_acc/-debug_acc+all,就跑一般仿真没必要用核武器,-debug_acc+pp+f+fsdb就基本满足绝大多数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