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LDO输出电流的瞬态仿真

楼主(2019-03-28):
新人按照论文试着调了一个LDO,使用ipulse进行瞬态电流仿真的时候,输出电压波形如图,dc仿真输出100mA时电路都是正常工作的,想请问这个是出现什么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A:
感觉你的LDO在0mA下tran都没有正常工作,输出看起来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LDO在0mA下tran都没有正常工作,输出看起来是0V。

是的,瞬态一开始看就是错的,但是设置DC电流之后跑DC的工作点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搞不清楚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LDO在0mA下tran都没有正常工作,输出看起来是0V。

你好,这是DC扫描的情况

网友B:
请问楼主,你仿真稳定性是用的stb仿真吗?直接把iprove放在Vfb到差分对的反相端之间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瞬态一开始看就是错的,但是设置DC电流之后跑DC的工作点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搞不清楚这种情况了
...

检查tran各节点电压吧,特别是电源有没有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仿真稳定性是用的stb仿真吗?直接把iprove放在Vfb到差分对的反相端之间就可以了吗? ...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tran各节点电压吧,特别是电源有没有进去。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输出电容是多少?LDO输出端电压还没建立好,然后你就用理想源去抽电流,输出就为负的了。建议加个LDO_OK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容是多少?LDO输出端电压还没建立好,然后你就用理想源去抽电流,输出就为负的了。建议加个LDO_OK信 ...

哈哈,最后发现是因为输入端放VDD的时候用了个vpulse,虽然最后只设置了直流,但是换成VDC就正常了。第一次仿真LDO,想请问LDO_OK信号是什么意思呢?类似于标志信号的那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最后发现是因为输入端放VDD的时候用了个vpulse,虽然最后只设置了直流,但是换成VDC就正常了。第一 ...

就是当LDO输出电压比较大的时候出个信号,防止电压没建立的时候抽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最后发现是因为输入端放VDD的时候用了个vpulse,虽然最后只设置了直流,但是换成VDC就正常了。第一 ...

请问楼主,你这个ldo时片内补偿吗?输出端带的电容、电感作用是什么呀?输出端电容有多大呀?

网友B:
楼主,我还想问一下,片内补偿的LDO在交流直流仿真时需要在输出端带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当LDO输出电压比较大的时候出个信号,防止电压没建立的时候抽电流

明白了,感谢你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还想问一下,片内补偿的LDO在交流直流仿真时需要在输出端带个电阻吗? ...

你好,我也是初学者,哪里说的有问题还请见谅。电感的话考虑的是导线的电感,电容的话是uF量级的。如果你是片外的ESR补偿的话,仿真的时候肯定要加上电阻才能反映真实的幅频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是初学者,哪里说的有问题还请见谅。电感的话考虑的是导线的电感,电容的话是uF量级的。如果你 ...

我也是初学者,手头有一些别人的仿真文件,发现他们的LDO会在输出带一个pf级的电容,我也不太清楚这个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