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stb与trans 仿真问题

楼主(2019-03-28):
我最近在做一个3.3V转1.8V的LDO,有BGR提供0.9V参考,EA是一个差放、有两个反相器级联做buffer,最后是大尺寸的PMOS输出管,还有偏置电路,电路以及IProbe放置如下,大家帮忙看看,我这样子设置stb仿真可以吗?这样子输出电流给个10mA,测得的增益有150dB,PM88°左右。看起来正常,但是trans仿真上电,会出现震荡。请问是不是我stb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仿真时我发现主极点很低,带宽也在1M左右,请问这个会对瞬态仿真有影响吗?

我也试过在加iprobe的支路,给一个AC源,用AC仿真看增益和相位,发现和stb有不小差别。

请问LDO稳态仿真电路应当如何设计呢?

楼主:
我又固定电源电压,然后在加ipwl电流源负载始电流负载从1mA变道28mA,再变回1mA,发现过冲欠冲很小,输出也能稳定在1.8V,但是负载电流大于30mA就会震荡

那么启动的时候输出震荡,是不是是因为PMOS在上电过程中输出电流可能过大,超出了环路的调整能力?

楼主:
还是说是我的偏置电路中的启动电路有问题,在上电的时候,偏置电路就没能正常工作?

楼主:
估计也不是PMOS的输出电流太大造成的上电震荡,我测了一下上电的时候POMOS输出电流只有2mA左右。

楼主:
我之后又仿了一下瞬态,发现电源直接加到3.3V,负载电流源从2mA开始变化,LDO就可以正常工作,但是Iload从1mA开始变化,LDO又会在Iload开始跳变时发生震荡,我在想是不是输出小电流时,环路的PM不够大?但是之前仿真stb时,我也有仿过空载,但是相位裕度没问题。

网友A:
空载和30mA下stb都仿真过么?还有为啥要用反相器及联做放大器?能把电路看下么

楼主:
我后来试着把外挂电容值加大,然后给个电阻负载,发现可以启动,就是改变阻值,又会震荡,这样来看是不是负载电流不同时导致相位裕度不够,导致启动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和30mA下stb都仿真过么?还有为啥要用反相器及联做放大器?能把电路看下么 ...

是的,空载仿过大概有50°的相位裕度,100u的时候还有75°,拿反相器做buffer是想提高EA的驱动能力,好去驱动输出大尺寸MOS管。之前我用的65的工艺,我在输出端带个300p的电容,就可以正常上电,并且空载时相位裕度有60多度。是不是我空载时相位裕度有点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空载仿过大概有50°的相位裕度,100u的时候还有75°,拿反相器做buffer是想提高EA的驱动能力,好去 ...

你的电路DC工作点无法确定。PMOS的gate和输出端都是高阻节点,反馈能确认输出点电平,但无法确认gate电平。建议你换个通用的拓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DC工作点无法确定。PMOS的gate和输出端都是高阻节点,反馈能确认输出点电平,但无法确认gate电平 ...

请问通用的拓扑是指更改增益级结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通用的拓扑是指更改增益级结构吗?

对啊,你的结构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你的结构不稳定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反向器是digital buffer。
analog buffer 用source follower。

网友C:
嗯,输出级buffer有问题

网友D:
这样子设置stb仿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器是digital buffer。
analog buffer 用source follower。

明白了,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设置stb仿真可以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输出级buffer有问题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经常问自己dc在哪里,

网友:
楼上分析很到位! 赞一个。 DC点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