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IO位置

楼主(2019-03-28):
想问一下BGA封装的IO会怎么摆是放在pin的正下方
还是会放在chip周围

黑圈是Pin 红色的是ESD IO

黑圈是Pin 红色的是ESD IO

网友:
pin会对下边的silicom有压力,可以放些不敏感电路,比如IO。4个pin中间那一块是压力梯度最小的,可以放敏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