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 短沟道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9-03-28):
hi,
最近尝试用gm/id方法做低功耗设计,看了文章A Basic Introduction to the gm ID-Based Design,文中使用的.18um工艺,rm*ro要比65nm大很多,但是MOSFET 沟道长度L<100nm时的输出阻抗rout急剧下降,使得本征增益gm*ro也降低了,在文章A Basic Introduction to the gm ID-Based Design中,作者最后的例子,首先通过增益确定了沟道长度L,然后通过计算pole,得到漏极电阻,进而得到gm=10(Gain)/Rd,此时,作者并没有考虑MOSFET输出阻抗rout, 得到需要的gm值为12.5,然后作者通过fT做桥梁,找到适合的gm/id值,因此也就得到了电流信息,电流再除以电流密度,得到W, 进而完成所有设计。

我对gm/id的理解:
此方法是用仿真的方法得到了亚阈值附近的非线性初值,使得设计者得到高阶非线性,手算困难的参数。

我的问题是
1. 倘若用65nm单管去做,为了拉高本征增益,L变得很大,看过P.R.Gary书, 可采用cascode,请问,有没有好的例子可以参考?
2. <100nm的工艺在数字设计中有低功耗,高速的好处,但是到了模拟设计中,怎么有效避免短沟道效应给设计者带来的困难(手算困难,高阶效应)?

欢迎拍砖

网友A:
想问下哪一块的模拟电路需要用最小length去设计?

网友B:
纯粹的模拟电路可以用IO 管设计,即使是28nm工艺,也能有L = 180nm/150nm的管子。
传统结构不能用最小尺寸的管子。

先进工艺下的趋势是模拟电路数字化,去运放化,射频电路数字化,开关化,如:ADPLL, RFDAC,discrete receiver,Digital LDO,等

网友:
应该没有高速又可低功耗工艺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粹的模拟电路可以用IO 管设计,即使是28nm工艺,也能有L = 180nm/150nm的管子。
传统结构不能用最小尺寸 ...

谢谢大神指导,但有一个问题关于IO管,是什么样的管子?我想用65nm去设计一个LN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哪一块的模拟电路需要用最小length去设计?

比如说高速运放的输入差分对的管子。

网友:
gm id这个方法,没有搞明白实际使用时,和查找vgs对各种参数的图标有啥区别。大侠可以指点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高速运放的输入差分对的管子。

出于失配的角度也不会用最小leng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于失配的角度也不会用最小length

这个是没错啦。考虑噪声也是会把管子的尺寸稍微做大一点。但是第一次迭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用最小尺寸去做的。我还是太菜。

网友(2023-12-23):
一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