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与def文件中哪些是版图信息?

楼主(2019-03-28):
lef文件中layer的type是cut的层,定义的是通孔吗?via 定义的又是什么,一个macro代表什么,求大佬们指教!!

网友A:
via才是通孔,一个macro代表1微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a才是通孔,一个macro代表1微米

对的,lef里面的via定义的是通孔,一个macro代表一微米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一个macro就是一个黑盒子,边上有一些引脚,然后macro中到底有些什么结构,是在def文件中的FILLS中,这个参数的意思是金属填充,是不是跟在电路板上覆铜一样的意思??